楼主(2011-01-03):
交流接触器线圈的RC吸收电路中R和C的值如何确定呢

网友A:
根据希望的吸收电流来计算R与C的值和容量。一般都是取电容C为0.47微法/400V以上;电阻100欧姆/3W即可。通态吸收电流为50mA左右(380V线包电压);电阻功耗不超过0.5W。

网友B:
消火花用的RC吸收电路,R和C的值大多是通过实验得到。而电容C值大至可按负载电流1A至少1微法选择,确定R的阻值是要考虑R、C、L串联电路在换路时的过渡过程,不要使其产生振荡,要把R控制在临界电阻≥2*(L/C开方)以上,R=临界电阻-线圈电阻。

网友C:
书上讲过,已经忘了

网友D:
一般买成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