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前两天在公司有个同事问我,他的摩托车只要加大油门,电瓶上输出端的保险丝就会烧掉。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是不是输出的电流过大,换个大点的保险丝或者加个电阻限流(2K)这样一来摩托车发动不了,只能用脚踩得。而且没电瓶输出在路上骑着心里也没底转向灯布能用,喇叭不能打。

网友A:
加大油门烧保险的话只能说是车的整流充电器坏了,没有起到稳压稳流的作用,加到蓄电池两端的电压太高,电流太大而烧保险的。。先检查一下蓄电池有没有问题,再把整流充电器更换吧。。在蓄电池输出端加个限流电阻肯定不能启动摩托车了,启动电机的电流也比较大的,瞬间可以达到10A的。。

网友B:
嗯,楼上的观点很有道理。时充电回路的元器件损坏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整流气的问题

网友D:
检查蓄电池试试

网友E:
二楼的说法有道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