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1-01-03):
请问有谁懂维修开关电源的吗,2010年的最后一天,公司里的一个24V直流开关电源输出端尽然是相通的,这个不用说很定是电源里面的电路板坏了某个部分,现在电源在手里不会修,真是心有而力不足啊!有哪位大哥能给我解析下么?不盛感激!

网友A:
有种开关电源最后经过整流部分,然后再输出,你测试一下高速整流管看看有没有短路,按照你的说法,输出端相通的话一般是整流管短路了。。

网友B:
先拆开,仔细检查,看有没有元件有明显的烧坏,再用表检测整流元件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