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累计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要清零,不然就计量不准

楼主(2011-01-03):
流量累计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要清零,不然就计量不准,不知为什么?

网友A:
累计是在哪里?没看到累计的程序?
累计应该是根据一定的时间累加瞬时流量.瞬时流量准不准?时基准不准?截断误差有没有?累积误差?

网友B:
流量不要用浮点数累积

网友C:
流量计本身有脉冲量出,假如要在PLC做累积量计算,最好使用它自带的脉冲量。。

网友D:
貌似程序不太对。输入转换是否正确,公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