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01-03):
触摸屏与双plc通讯,我是一个新手,想请教给位高手,现在小弟手头上有一台机械要设计,问题一,我要用60多个点,想问两台的x0怎么分开;问题二,我需要10左右的高速计数器,怎么用c235~c240用在一起;问题三,变频器也是怎么分开出入x、输出y;谢谢大家的帮助了~~~感谢~~~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有的触摸屏是可以连接两个PLC的
三菱的GT12系列可以连接两个PLC,再选择对应的元件时,会出来让你选择是对应哪个通道的PLC

楼主:
就是软件直接操作是吧???

网友A:
如果支持连接两个的功能,软件中是可以直接选择哪个的。

楼主:
这个我看说明书都知道~~~问题是计数器~~~怎么给我计数~~~这个我不懂~~~

网友B:
一个屏跟两个PLC通信,维纶的MT61什么来得,不记得了,可以一个屏跟两个PLC通信,在组态的时候副屏的变量前面加一个符号,啥子符号忘了,好久以前弄过一次。

网友B:
刚看了一下维纶的MT500的手册,是可以的,一屏多机,在维纶MT500使用手册的367页。

楼主:
有人叫我用两台plc里面的高速计数器怎么互用吗???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互用指的是啥。

网友C:
10个高速计数器?2台plc?还要相互引用?触摸屏的事情好搞,10路高速计数器就不好办了,直接用高档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