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程器接线

楼主(2011-01-03):
有一个伺服,编码器信号线割断,怎么样能用找出各个线功能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编码器?

网友B:
能把型号发布出来才能帮你呀

网友C:
找伺服对应手册,里面会有编码器接线图的

网友D:
一般信号线的颜色是有区分的,只要不是齐根断的看颜色就能判断了

网友E(2011-02-10):
我想知道

楼主(2011-09-19):
电机接插件已经没有线了。。

楼主:
伺服接插件有编号的
这个是说明书中的说明接线。。。但线号是怎么对应的呢?

楼主(2012-04-15):
伺服电机纺码器怎么接线??
这个是松下伺服,

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接线中的黄,蓝,绿,橙色线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