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老师们好
  怎么样用遥控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A:
可以用电视遥控器控制,网上大把电路图片,自己找吧

网友B:
有现成的卖的

网友C:
类似于行车用的无线遥控器,有发射有接收。

网友D:
买一套遥控装置,用它的输出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E:
买套行车摇控器。
相当于是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你那接触器。接线很简单的。

网友F:
貌似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