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我原先使用1500/5的电流互感器和智能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JKL5CF配用,使用一切正常,由于负载功率增大变压器增大,原有变压器功率为1000KVA 电流800A左右,现在增大到1500KVA 电流1100A左右,所以更换了3000/5电流互感器,智能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JKL5CF接线方法没改变,但现在问题是手动可以使用,自动无法使用。现在cosφ 滞后0.99 显示电流1A左右,自动无法使用。
  请各位同行老师帮分析一下原因和解决办法,单位很着急,我更着急,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电流信号线对调一下就行了。如果不行,就看电压和电流是不是在同一相。

网友B:
现在cosφ 滞后0.99 显示电流1A左右,已经达到了补偿的最好要求了

楼主:
2楼的兄弟你说的方法 我已经试过了 不管用 我现在想是不是电流互感器和智能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JKL5CF不匹配啊?接线也没问题的 还有那位师傅帮分析分析 真的很着急啊

网友C:
看看电流的变比调了没有

楼主:
5楼高工。你不是搞电工的人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