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大侠们,我有个想法,我有12个开关信号,想组成2进制代码,通过检测2进制代码来检测所有的开关量的信号,请问,通过CP1H的PLC需要哪些指令来实现我的想法。跪求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个都需要跪求?

与操作屏蔽不需要甄别的通道,剩下的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网友B:
0 通道16位  就是一个2进制表示的.

网友C:
MOV K3X0 D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V K3X0 D0

楼主问CP1H,你答三菱的K3X0,是不是存心来踢馆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V K3X0 D0

楼主问CP1H,你答三菱的K3X0,是不是存心来踢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