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我这有 台达 伺服驱动器,型号为ASD-A11521M,拖动一台伺服电机,伺服电机也是台达的,型号为ASMT15M250AK,设备运行时,伺服电机有异响,不一会,伺服驱动器显示报警ALE 9,查阅伺服驱动器手册,得知此报警信息为 “位置控制误差过大。”解决方法:“ARST或是重新上电。”
         我所请教的问题有两个:1、ARST是什么意思?
                                          2、如何才能彻底消除此故障?
         期待各位老师的精彩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机械故障?有声音.导致控制出问题

楼主:
是啊!
我觉得也是机械方面的问题,但是只从外观来看,看不出是哪有问题,从声音听,明显听到异常。

网友B:
楼上去查看一下伺服U、V、W三相的接线。一般这三相的接线不对,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换了台伺服驱动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