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最近买了一部小惯量的200瓦,220V的伺服电机,想学习如何使用。
看到说明书中关于电机外围的电路图。(希望能有高手讲解下这张图,感激不尽)
有一些疑问:
1. 电机外围的电路图需要如此复杂?不就是供个电源吗?竟然需要如此严密如此复杂?是否真正的工业设备的伺服电机外围都设计了如此严谨的电源电路呢?现在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
2. MCCB是否就是空气开关?噪音滤波器是啥样子的,是否有些空气开关里面就自带噪音滤波器呢?
3. 浪涌吸收器为何是放在继电器控制电路里面?
4. 三相电抗器是干啥用的?装在这里起啥作用?

5. 关于外置再生放电电阻器,这种电阻有什么特殊要求?普通色环电阻行吗?怎么计算该使用多大电阻呢?我看了论坛一些前辈的论述,大体感觉是:由于电机减速的时候相当于是一个发电机,这个外置再生电阻就是通过发热消耗掉这个电。

以上,请高手指点,感谢ING。

网友A:
呵呵.... 书上介绍的肯定是非常严谨的.其实你可以简单的使用.不用搞那么复杂.什么电抗器啊,滤波器啊.你都可以不使用.至于电阻.要看你应用的情况了.一般不用..

其实说白了,你只需要提供驱动器的电源,把电机的线对应接上.改上两个参数.伺服电机就能转了.当然你要更好的应用.还需要改很多参数,比如增益.

网友B:
其实你只要一空开直接进驱动器.它那样做是比较全面的做法.三相电抗器是防止驱动器高频干扰信号回电网.再生放电电阻器是波纹电阻.功率很大,现在我们也给客户配铝壳电阻.都400W的,这电阻是刹车时用还有快速换向时也用.如果不是频繁制动与换向功率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省的,也有时是内置再生电阻的.我们公司的低压小驱动器往往都是内置的,不用外接.普通色环电阻肯定不行.一般都是10多欧.要看你的转矩大小来定.要转起来只要电源还有加个外控电路.比如使能信号,给写信号这些就可以啦.多多交流,我QQ:120907811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的回答。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
1. 怎么计算选用合适功率的放电电阻?
2. 为啥浪涌吸收器接在控制回路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