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那还有其他什么方式呢?
请问PLC控制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是否最佳的选择?如果不是,什么情况选用PLC?什么情况选用其他的那些方式?

网友A:
逻辑控制、运算、温度、压力等模拟量控制都可以用到PLC。

网友B:
plc功能相当强,工业控制基本可以覆盖

楼主:
还有高手吗?另外运动控制卡是控制什么的呢?

网友A:
运动控制卡也可以控制伺服或是步进,用了这个卡就可以不用PLC了

网友C:
呵呵;运动控制卡在定位方面可能比PLC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