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电源电路

楼主(2011-01-03):
我看到PLC的电源线路中一定需要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有多大体积?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A:
功率不要太大,大约500W--1000W就行,价格在4、5百元。

网友B:
PLC也不是一定要加装隔离变压器的,谐波或者附近有严重的电磁场干扰的时候才需要装,还有就是PLC柜里面带有UPS的也不需要装。

网友C:
没说一定要加的,当干扰影响较大时加的

网友D:
从图看这是个1:1的隔离变压器,可先直接用市电供,在应用中如果没有发现干扰的影响就不用加了,如果确实有干扰时再加就行了。隔离变压器的体积与所用的功率大小有关。

网友E:
不一定呀、我以前按装过,也没有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F:
我用过的都没加,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G:
呵呵;因为AC电源的PLC大多可以用110V的,所以加个AC110V变压器是不个错的方案;

网友H:
不是一定要加装

网友I:
不一定要隔离变压器;
也见过加滤波器的(也不是必需)。

网友J:
不一定,视安装现场情况而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不一定要隔离变压器;
也见过加滤波器的(也不是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