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PLC对变送器4-20毫安模拟输入时有电压要求吗

楼主(2011-01-04):
请教老师一下 西门子PLC对变送器4-20毫安模拟输入时有电压要求吗 变送器有4-20毫安输出,但输出电压才1V左右 变送器能用吗 必须24V吗 我刚入门不懂

网友A:
用4-20毫安模拟输入时,测量的是电流信号,没有电压要求。而输出为4-20MA.DC的变送器其供电电压大多是24V.DC,也就是说只对变送器的供电压有要求(在一定范围内),但供电电压还与变送器所带的负载电阻有关。

网友B(2011-07-16):
电流是串联!电压是并联!要搞清!传感器的电压要求要依传感器供电范围选取!

网友C(2011-09-01):
一楼港的是对滴

网友D:
变送器有4-20毫安输出,电压无所谓,但是变送器对负载阻抗是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