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问题

楼主(2011-01-04):
求助JFO3-61B-4/6   Y/Y   17/9KW电机内部绕组接线图

网友A:
从上面看应该已经接成Y型了,不知道你说的内部绕组接线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我不是很会名牌上的数据...     我要的数据是多少极?多少槽?跨多少???

网友B:
从你铭牌上看。。 好像是两台电机

楼主:
36槽4/6极双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