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同等电压等级和容量的干变和油变比哪个价格高?哪个过载能力强?哪个体积大?

网友A:
干变价格高,过载能力油变更好

网友B:
从价格方面来说,油变价格低一点,干变价格高一点。从过载能力来说干变过载能力比油变好,干变抗短路能力也比油变高。从维护角度上说,干变是免维护的,日常检查的项目也比较少。

楼主:
2楼和3楼就过载能力的说法不一样,哪个正确呢?

楼主:
哪个体积大呢?

网友C:
油变体积大点吧,有油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