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请教诸位老师一下 变送器4毫安模拟信号输入到西门子200PLC时触屏显示值应为0%,却显示100% 是何原因呢

网友A:
先监控下PLC程序里面转换过来的数据对不对

网友B:
你用EM231 ?
DIP开关及接线先看下;

网友C:
哈哈。。。1,开关位置不对,2,忘记短路线了.我刚刚犯的错误。。

网友D:
4mA在PLC里的值是6400,你要先转换为实际量程再到触摸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