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谁能告诉我下面三个符号的区别么,最好详细点。

网友A:
脉冲下降沿接通
脉冲上升沿接通
常开点

网友B:
楼上的正确,要了解上升沿、下降沿,你要知道PLC是扫描工作方式

网友C:
楼上已经说明白了,呵呵,我再多嘴两句,详细说一下
首先说第三个,这个是常开点,也就是说,按一下它接通,按着不松,它也一直接通
PS:在我们现实条件下,不管你开关做的多么的好,不管你是用铁,铝,铜,银,或者合金来做,都会产生毛刺现像,也就是说,开关处有时候接触良好,有时候不太好,当然,大多数时候是可以忽略的,但是,某些时候毛刺现象会对系统造成一定的偏差,比如说,当你用计数指令怎么办?PLC可能认为你接触良好时候是一个信号,再次接触良好也是一个信号,具体你可以自己试一下,这时候就要用到第一和第二个指令了
第一个指令,脉冲下降沿接通,仅仅检测的是从1到0的变化,即当其从接通到断开时候,其有输出,而且仅仅输出一个周期(这个一个周期是很微小的单位,大约几十毫秒到几百毫秒左右,具体看程序大小,所以你几乎看不到其动作,但事实上已经动作了)
第二个指令,脉冲上升沿接通,与第一个指令相反,它检测的是从0到1的变化,即当其从断开到接通的时候有输出,也是仅输出一个周期。

网友C:
说的有什么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D:
4楼说的好!

网友E:
4楼正解,说的很详细

网友F:
4楼说的很好的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你讲的让我懂得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上已经说明白了,呵呵,我再多嘴两句,详细说一下
首先说第三个,这个是常开点,也就是说,按一下它接通,按着不松,它也一直接通
PS:在我们现实条件下,不管你开关做的多么的好,不管你是用铁,铝,铜,银,或者合金来做,都会产生毛刺现像,也就是说,开关处有时候接触良好,有时候不太好,当然,大多数时候是可以忽略的,但是,某些时候毛刺现象会对系统造成一定的偏差,比如说,当你用计数指令怎么办?PLC可能认为你接触良好时候是一个信号,再次接触良好也是一个信号,具体你可以自己试一下,这时候就要用到第一和第二个指令了
第一个指令,脉冲下降沿接通,仅仅检测的是从1到0的变化,即当其从接通到断开时候,其有输出,而且仅仅输出一个周期(这个一个周期是很微小的单位,大约几十毫秒到几百毫秒左右,具体看程序大小,所以你几乎看不到其动作,但事实上已经动作了)
第二个指令,脉冲上升沿接通,与第一个指令相反,它检测的是从0到1的变化,即当其从断开到接通的时候有输出,也是仅输出一个周期。

网友H:
如同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第一个关的时候闪一下;
第二个开的时候闪一下;
第三个开了灯一直亮;

网友I:
我觉得11楼说得更容易懂

网友J:
回答
11楼的老师正解

网友K:
4楼说的很好。

网友L:
具体男的下面多一点东西   女的就少一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