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如果我想在开关闭合的时候输出Y1,在开关断开的时候停止输出Y1,这个程序要怎么编写呢?
是要用到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么?

网友A:
不用上升下降沿
直接用个常开点控制输出

网友B:
就是个点动控制

网友C:
三菱的如果你用X1输入;
LD X1
OUT Y1

网友D:
回答
就是个简单的点动,脉冲沿只执行一次信号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