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我的一个小物体放在一个斜面上,当我的斜面倾角足够大时,物体就会开始运动
我想捕捉到它将要运动的那一时刻

有什么传感器可以应用?
大家有啥想法都可以提,急啊~

网友A:
选检查范围小的近接开关吧

网友B:
欧姆龙好像有种倾斜传感器,你去欧姆龙的官网看看。http://www.omron.com.cn/

网友C:
激光的就可以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我目前不知道这个角度是多少?

能做的是随着角度的变化,如果有一种传感器件可以检测出放在斜面的物体开始移动就好了

楼主:
您说的是激光传感器吗?

网友D(2011-02-21):
我有光纤光栅的倾角仪,可实时捕捉倾角大小变化。分辨率能达到0.02度,量程在正负5度

网友E:
用2个传感器
一个检测物体的移动,一个检测角度

网友F:
在斜面前,装反光板式光电传感器,物体一移动就可以侦测出来。

网友C:
是激光的

网友G:
在斜面上装一个激光位移传感器,用来检测监控物体与传感器的距离,当物体移动时,位移传感器的检测值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位移传感器的检测值发生变化了,就表面物体开始动了。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最高精度目前可以达到微米级,当然,价格也贵,同时因为精度太高,可能周围环境造成物体的微小晃动也会被传感器监测到,这样,或许会有误动作发生,建议用0.5毫米的精度比较好,一来价格便宜,二是稳定性好一些。可以发邮件seaine@163.com给我,或电话13564326633给我,我们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H:
这个简单。对角度:你是要测定“量变”,对移动:你是要测定“质变”。采用慢速驱动电机,一个角度位移传感器,连接一个接触开关。当驱动旋转到一定倾角时,物体开始移动,接触开关启动,驱动电机停止。这时,角度位移传感器显示的角度,就是你需要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