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的这东东是什么?

楼主(2011-01-04):
拆变频器(可能是ABB的)时,有这2个宝贝,不知是什么,请给予指点。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霍尔

网友B:
滤波器?整流桥?

网友C:
第一个是互感器第2个不认识了

网友D:
貌似互感器

网友E:
第一个是互感器
第二个是驱动光藕

网友F:
上面的是无疑电流互感器,不是霍尔的!下面的应该是模块式电阻,通常用作变频器DCBUS大电解均压或放电。

网友G:
第二个好像是啥子NRED 起稳压作用的

网友H:
呵呵,,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I:
第二个是电源板直流电源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