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我们企业有一台设备,属于滑差调速电机,调速器为JD1A---40,调速电位器为2K2,想将其改成两地控制,是将两个电位器并联吗?电位器是不是换成两个4K4的?

网友A:
应该用一个开关控制接通甲时断开乙

网友B:
我感觉不太可取,如果当甲乙同时处于最小速度控制时候,用甲控制,这时候乙断开,当甲处于速度最大时候(此时乙仍处于最小速度处)用乙控制,速度会从最大直接跳到最小?!!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期待各位老师的解答....

楼主:
怎么应用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一个开关控制接通甲时断开乙
     应该怎么做?

网友C:
把电位器换成带电机调节的,每个地方用2只按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就行了(必要的连锁还是需要的)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D:
我看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但因为我们需要频繁的 在两地控制,如六楼所示须在两地都装一个转换开关,怎么接线

网友E:
把转换开关换成中间继电器,用按钮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转换开关换成中间继电器,用按钮切换
 这个主意不错,两地用按钮控制继电器转换电位器,用的材料不多,方便,安全,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把转换开关换成中间继电器,用按钮切换
谢谢补充。

网友E:
不用客气,互相学习吗

网友F:
6楼的方案可以,但是条件是,两地与控制器的距离不要太远了否则会产生给定误差。不要超过10米距离为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太可取,如果当甲乙同时处于最小速度控制时候,用甲控制,这时候乙断开,当甲处于速度最大时候(此时乙仍处于最小速度处)用乙控制,速度会从最大直接跳到最小?!!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期待各位老师的解答....

这位朋友的担忧是对的,应该采用5楼的方法-只有用一个给定值进行控制才是最安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把电位器换成带电机调节的,每个地方用2只按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就行了(必要的连锁还是需要的)
表示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位器换成带电机调节的,每个地方用2只按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就行了(必要的连锁还是需要的)
  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F:
把给定电位器用电机控制?不知要增加多少成本?如果很便宜,方案还是很不错的。如果太贵了,就失去实用的价值了。首先,执行电机必须是微型的,控制电压是标准的;第二,电机的转速必须要低,否则按钮控制无法微调;第三电位器与电极之间要加弹性软联轴器;第四,在极限位置还要设置保护功能。比较麻烦了。

网友C(2011-02-03):
淘宝上微型电机带动的电位器15元左右。。电机电压dc6v,无需限位控制(内部有限位块)。

网友I:
还是把电位器换成电机带动的,带电位器的电机就可以远程控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