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请教一下摆线针轮减速机从排气孔漏油怎么回事?加油量也不多,把46号油换成220号油也不行,大家用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应该是加多了造成的

楼主:
加油量不多,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差把所有的空都堵死了。

网友B:
这要看是怎么装着的了。如果倒装着机器,这肯定是会漏的了。还有是不是温度过高了?因温升而外溢?

网友C:
主要看安装,你买设备前有没有咨询过, 一般都会有安装方式的不同的,特别是这种有气孔和注油孔的设备,估计你的设备是装反了。因为如果是温升的问题的话,不会这样的,再说摆线的基本上没有明显的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