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0KW直流电机

楼主(2011-01-04):
大家好,有用过无锡锡杉直流电机的吗?电机是300KW的,在接线合里面,电机出来四根线,每两根线并用.每个接线端子上是电机出线的接线鼻子在最里面,然后外面一个平垫,再外面是一个螺母,然后再外面两个平垫,再外面是一个螺母.我进线的接线鼻子是不是放到外面的两个螺母之间,接线鼻子两面各一个平垫,相当于电流全走接线鼻子里面的那一个螺母了,(螺栓是M20的)这样有问题吗?还有就是如果不加弹垫的话会不会容易松掉?(电机里面没有带平垫,螺母全是铜的)麻烦大家了。先行谢过。

网友A:
电机的电流比较大,把电枢电缆接实了就行,最好加铜垫片。如果接线座没有机械振动,一般接实以后不会松动,但如果振动场合,紧固螺栓要加止退机构。

网友B:
那平垫也应该是铜的,象这样的接线端子不允许加弹垫。螺母压紧后还应再加一个锁紧螺母。锁紧螺母可以用铁的,但要注意螺纹是否配合。

网友C:
没有太大关系,如担心可自己加装弹簧垫及平垫片

网友D:
如果怕出问题那么你直接把你的线放到电机出线的2个铜接线鼻中间再压罗丝这样你应该你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