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光栅尺重复定位问题

网友A:
滚珠丝杠和联轴器都有间隙的,来回移动次数多了就会有偏差的,用闭环控制来修正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和联轴器都有间隙的,来回移动次数多了就会有偏差的,用闭环控制来修正偏差。
人家都说两个检测仪装在一起的滚珠丝杠和联轴器的间隙就对它们的读数误差没有影响了

网友C:
好像是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