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由小到大是不是有一定规则性?功率从小到大的三相异步电机,我见过有0.37kw,0.75kw,1.5kw,2.2kw,4kw,5.5kw,11kw,其他千瓦数的电机我就没见过,比如说,3kw,6kw,8kw之类的,是不是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由小到大是不是有一定规则性?如果有,那它的规则是怎样的?

网友A:
找一本电机制造商的产品样本,看看就知道了。
0.5、1.1、3、7.5等等都有

网友B:
你把功率单位换算成马力。就明白了。

网友C:
有相应的国标!电机,高电压成套设备,电磁离合器等等都遵循相应的国标!
给楼主出个建议,去机械设计手册第5本可以去查所有的国标电机参数及安装尺寸!
一般公司的样本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