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方禾TE280变频器22KW。开关电源输出正负12V  5V 都正常。24V电压为22.5V.只是开关变压器有叫声,请求指导

网友A:
通电一会,用手摸一下【停电】,烫手是过激,测控制脚电路各元件,负载元件,温度正常,更换开关管。

楼主:
开关管K1120 7B  与K1120 7C 有什么区别,原来是K1120 7B 现换成 K1120 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