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急、、、请教台达变频器VFD-M没显示故障,谢谢!

网友A:
测一下端子24V=10V有没有,端子没有电源,查一下充电电阻是否坏掉。如充电电阻不坏,整流模块不坏,即是开关电源的故障了,要修电源啊。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只要不是模块坏了,百分之九十是电容坏了.

网友C:
量下电容上有没有220V的机器 300V 380的机器500V 左右的电压。
有的话查开关电源电源,先从启动电阻查。

楼主:
请问整流模块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D:
机器功率多大?小功率的是一体化模块,大功率的是单独的整流模块。如果你不会测量整流模块好坏的话,说其他的你也看不懂啊,请看一下二极管整流电路吧。

网友E:
我 帮你解决
广州鑫恒电气设备刘工13450295609

楼主:
机器是0.4KW和1,5KW,是一体化模块会不会是模块烧掉了

网友E:
帮你解决问题
我是广州鑫恒的刘工13450295609QQ783335246

网友F:
小问题,很可能是预充电回路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兄指点变频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G:
是什么原因  能说一下吗

网友H(2011-04-30):
大家帮他分析原因,问题解决了不公布根源下次不睬他

网友I:
整流都不会测也能修好,可见修变频技术含量为零,VFD-M怎么会是一体化模块,乱套了

网友J:
应该是模块坏了,m系列的机器电源地是通过模块和直流母线连接的,模块坏了之后电源无电,当然不工作。

网友K:
打开细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