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我有两个操作站,输出的视频信号经过视频分配器一分二,一路到显示器,一路到大屏幕,每次计算机重启后分辨率都要改变,组态画面显示不完整。然后我每次都要把视频输出直接接到显示器上,然后再插回到视频分配器的输入,这样输出到显示器的画面才完整,才是之前的分辨率,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大屏幕是指电视墙还是什么。不过我认为重启机器之后可能把大屏幕作为主监视器来显示,可能与显示器的分辨率不一致,那么就改变了。我觉得你可以在机器上插一块有两个输出口的显卡,然后使用复制模式,并把显示器作为主显示器,也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大屏幕是指电视墙还是什么。不过我认为重启机器之后可能把大屏幕作为主监视器来显示,可能与显示器的分辨率不一致,那么就改变了。我觉得你可以在机器上插一块有两个输出口的显卡,然后使用复制模式,并把显示器作为主显示器,也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大屏幕就是四块大液晶屏组合而成的。我也不知道业主同不同意换,反正现在操作站的计算机也轻易不重启,上次是因为断电才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