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工作单位的老板要自己组装一台45KW的循环水泵电机的控制电路,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我不知道需要选用多大的自耦变压器,请老师帮忙推荐一下,另外,自耦降压启动控制电路有很多种,选用哪一种的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A:
45KW的电机就配45KW的自耦变压器。控制电路大同小异。

楼主:
六线引出也可以自己做吧,但是,对于管道循环水泵要用星三角启动能带起来吗?是不是电机吃力呀,谢谢

网友B:
45KW的不建议用星三角

网友C:
用软启动器,启动力矩也够

网友D:
从短期的节约成本上看使用自偶变压器是好选择,但从长期使用来看使用变频器可能会更好,又安全又节能,好控制。

网友E(2012-02-05):
软启动和变频器都行,而且还节能,维护方便,

网友F:
从短期的节约成本上看使用自偶变压器是好选择,但从长期使用来看使用变频器可能会更好,又安全又节能,好控制。很快会回收成本的。

网友G:
45kw 变频器才8000多点已经装在柜子里了,直接装上去就ok。如果自己配个盘的话,成本用好东西大约得4000-5000元,用便宜货2000元就够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巳经按照降压启动的方式安装的,降压器是找了一个原先旧的,绝缘性能没问题,自从安装到现在,这一冬天的运行大小故障从没出现过,元件性能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