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工作单位的老板要自己组装一台45KW的循环水泵电机的控制电路,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我不知道需要选用多大的自耦变压器,请老师帮忙推荐一下,另外,自耦降压启动控制电路有很多种,选用哪一种的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A:
我们单位75kw水泵用的是星三角启动,前提是自己变压

网友B:
我们经常用这个

网友C:
自耦变压器的功率应该大于等于45KW.

楼主:
前提是自己变压
-----------------------------------
谢谢你的关注,我有点不明白的是,星三角启动怎么你还要自己变压,能简单说明一下啥意思?谢谢!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高压进线经过变压器,其实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还是软启动方便点吧,45kw的软启动大概也就1000-30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