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有一个很初级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我修变频器时用一个220升380的变压器,由于我这里电网电压低经常在200V左右,变压器输出也就是350V左右。今天接到一个PI168普传4KW小变频器有时不稳定,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在输入350V交流的时候切换面板显示,其中电压显示319V,运行时经常报LU.经改动一个分压电阻后,显示345V。运行正常。我的问题是:两项输入如果检测是380V,那么输入三相380V的时候,检测还是这个值吗?

网友A:
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应该是

网友B:
检测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