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我们提升机用电机1400KW   750V   2145A
碳刷用的d374B     2*(10*30*60)     一共12组    一组6个
我想把碳刷改成20*30*60的行?    谢谢 很急!!!

楼主:
5555 谁来帮我下!! 谢谢

网友A:
呵呵...先了解下为什么人家会用两个,而不是一个.

网友B:
只要改装后碳刷的中心位置没变动就可以,我们原770KW电机也是这样结构的碳刷,现在也是改的单个大的。
中心不变动就可以正常用。你得好好测量下刷架位置。

网友C:
看一下你的刷架是否合适

网友D:
电机的碳刷架合适吗啊?整流子部分如果改为一个合适吗?会不会造成相邻两条铜条短路啊??

网友D:
还有一个就是碳刷的压力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要重新调整,否则容易损坏整流子

网友E(2011-05-20):
先测量下刷架的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