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突然增大电机电压,(负载不变),请问定子电流是怎样的变化过程?有资料是这样描述最终结果:电压升高,磁通增大,重新平衡后,最终的定子电流和转子电流甚至比未升压时小!我不理解,影响磁通的直接因素不是电流么?而电压不是通过改变电流的大小来改变磁通么?那为什么磁通增大定子电流甚至比升压时小?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变压调速实际上是变转差率调速,有个转矩与转差率方式式可以看出。在转差率一定的情况下,转矩与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反过来说,在负载不变(转矩不变)的情况下,根据T-S曲线可以看出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可以是电压与转差率成反比关系。电压越高,转差率越低,那么转子的感应电动势就下降,感应电流相对就减小,根据转速公式n=60f(1-s)/P,转速相应增大。电压调速调节范围比较小,有一定的局限性。

网友A:
忘了补充一下
实际三相异步电机的转速是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个主要就是转差率在做怪,转差率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