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1) oc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减、恒速时过电流。
对于短时间大电流的oc报警,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板的电流检测回路出了问题,模块也可能已受到冲击(损坏),有可能复位后继续出现故障,产生的原因基本是以下几种情况:电机电缆过长、电缆选型临界造成的输出漏电流过大或输出电缆接头松动和电缆受损造成的负载电流升高时产生的电弧效应。
小容量(7.5g11以下)变频器的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也会造成oc3报警,此时主板上的24v风扇电源会损坏,主板其它功能正常。若出现“1、oc2”报警且不能复位或一上电就显示“oc3”报警,则可能是主板出了问题;若一按run键就显示“oc3”报警,则是驱动板坏了。
(2) o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变频器过负载。
当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通过三种方法解决:首先修改一下“转矩提升”、“加减速时间”和“节能运行”的参数设置;其次用卡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是否真正过大;最后用示波器观察主板左上角检测点的输出来判断主板是否已经损坏。
(3) ou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速时过电压。
当通用变频器出现“ou”报警时,首先应考虑电缆是否太长、绝缘是否老化,直流中间环节的电解电容是否损坏,同时针对大惯量负载可以考虑做一下电机的在线自整定。另外在启动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中间直流环节电压,若测量仪表显示电压与操作面板lcd显示电压不同,则主板的检测电路有故障,需更换主板。当直流母线电压高于780vdc时,变频器做ou报警;当低于350vdc时,变频器做欠压lu报警。
(4) 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欠电压。
如果设备经常“lu欠电压”报警,则可考虑将变频器的参数初始化(h03设成1后确认),然后提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参数f26)。若e9设备lu欠电压报警且不能复位,则是(电源)驱动板出了问题。
(5) ef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对地短路故障。
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能是主板或霍尔元件出现了故障。
(6) er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存贮器异常。
关于g/p9系列变频器“er1不复位”故障的处理:去掉fwd—cd短路片,上电、一直按住reset键下电,知道led电源指示灯熄灭再松手;然后再重新上电,看看“er1不复位”故障是否解除,若通过这种方法也不能解除,则说明内部码已丢失,只能换主板了。
(7) er7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自整定不良。
g/p11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故障报警时,一般是充电电阻损坏(小容量变频器)。另外就是检查内部接触器是否吸合(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且当变频器带载输出时才会报警)、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否接触良好;若内部接触器不吸合可首先检查驱动板上的1a保险管是否损坏。也可能是驱动板出了问题—可检查送给主板的两芯信号是否正常。
(8) er2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面板通信异常。
11kw以上的变频器当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会出现此报警(主板问题)。对于e9系列机器,一般是显示面板的dtg元件损坏,该元件损坏时会连带造成主板损坏,表现为更换显示面板后上电运行时立即oc报警。而对于g/p9机器一上电就显示“er2”报警,则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