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9) oh1过热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散热片过热。
oh1和oh3实质为同一信号,是cpu随机检测的,oh1(检测底板部位)与oh3(检测主板部位)模拟信号串联在一起后再送给cpu,而cpu随机报其中任一故障。出现“oh1”报警时,首先应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过高,冷却风扇是否工作正常,其次是检查散热片是否堵塞(食品加工和纺织场合会出现此类报警)。若在恒压供水场合且采用模拟量给定时,一般在使用800ω电位器时容易出现此故障;给定电位器的容量不能过小,不能小于1kω;电位器的活动端接错也会出现此报警。若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的220v风扇不转时,肯定会出现过热报警,此时可检查电源板上的保险管fus2(600v,2a)是否损坏。
当出现“oh3”报警时,一般是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因过热失效,失效的结果(症状)是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不平衡。因此,当变频器出现“oh1”或 “oh3”时,可首先上电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对于oh过热报警,主板或电子热计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存在。g/p11系列变频器电子热计为模拟信号,g/p9系列变频器电子热计为开关信号。
(10) 1、oh2报警与oh2报警
对g/p9系列机器而言,因为有外部报警定义存在(e功能),当此外部报警定义端子没有短接片或使用中该短路片虚接时,会造成oh2报警;当此时若主板上的cn18插件(检测温度的电热计插头)松动,则会造成“1、oh2”报警且不能复位。检查完成后,需重新上电进行复位。
(11) 低频输出振荡故障
变频器在低频输出(5hz以下)时,电动机输出正/反转方向频繁脉动,一般是变频器的主板出了问题。
(12) 某个加速区间振荡故障
当变频器出现在低频三相不平衡(表现电机振荡)或在某个加速区间内振荡时,我们可尝试一下修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可能会解决问题。
(13) 运行无输出故障
此故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输出频率与电压上升,而测量输出无电压,则是驱动板损坏;二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的输出频率与电压始终保持为零,则是主板出了问题。
(14) 运行频率不上升故障
即当变频器上电后,按运行键,运行指示灯亮(键盘操作时),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0.00”不上升,一般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换块新驱动板后即可解决问题。但如果空载运行时变频器能上升到设定的频率,而带载时则停留在1hz左右,则是因为负载过重,变频器的“瞬时过电流限制功能”起作用,这时通过修改参数解决;如f09→3,h10→0,h12→0,修改这三个参数后一般能够恢复正常。
(15) 操作面板无显示故障
g/p9系列出现此故障时有可能是充电电阻或电源驱动板的c19电容损坏,对于大容量g/p9系列的变频器出现此故障时也可能是内部接触器不吸合造成。对于g/p11小容量变频器除电源板有问题外,ipm模块上的小电路板也可能出了问题;30g11以上容量的机器,可能是电源板的为主板提供电源的保险管fus1损坏,造成上电无显示的故障。当主板出现问题后也会造成上电无显示故障。
本文来自在:上海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