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今天一个客户问:他用伺服比较多,他想问问能不能用变频器替了伺服,尤其是分度,就是电机在360度旋转过程中可以任意指定角度停,我听了半天没听明白,请高手指点呐。

网友A:
要是能代替的话,那伺服也不用买那么贵了

网友B:
代替不了

网友C:
不行.没有位置环.

网友D:
是的,伺服控制与VC控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做定位控制,后者只能做速度控制或转矩控制。当然如果一个工程型的变频器,可以嵌入附加工艺板,实现精准的定位控制、同步控制也是没有问题的。伺服控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堵转,普通电机做不到。

楼主:
没弄过伺服,理解起来还是费劲

网友E:
转动停止到任意角度,变频的精度远远赶不上伺服

网友F:
不行的,变频器的精度达不到伺服的精度!

网友G:
肯定不行,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高。变频器不能实现定位控制。

网友H:
变频器是可以作为定位用的,精度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要求的。

伺服电机在于电流环--力矩、速度环--力矩带动的加速度-速度、位置环三环的闭环控制,顾名思义,是一个“听话”“服从”的电机,由于其指令与反馈都是以脉冲--位置量作为基础来控制的,其作为位置控制并达到控制精度也就是当然的了。

传统的变频器是作为调速设计的,反馈与指令的目标都是对应速度的而非位置,作为定位的困难在于一是力的控制的滞后(惯性影响加减速),二是位置是以速度的积分获得,而由于力的控制的滞后,实际上速度的响应也是滞后的,那么积分后位置的获得而带来滞后误差(惯性冲量)。
实际上变频器是可以作为定位甚至同步的,国外的变频控制器很多就是定位和同步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一是力矩控制的精度(速度反馈准确,力矩响应快速)--控制器矢量控制模式,二是控制器一开始就建立位置反馈和位置控制模式,指令是以位置作为目的而非速度,速度是为位置服务的。当力矩环、位置环、速度环都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就是当“伺服”用了,但实际上由于力的控制还不能达到完全的理想化(力与惯性的矛盾,尚不能要停就停,或“停”的控制精度有限),其控制精度还无法达到伺服的水平。

在一些大功率电机,定位精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如1mm上下),用变频的成本远低于用伺服的成本,还是有很多人用变频的。

楼主:
如果真像楼上说的那就好啦,不过真没接触过伺服不知道怎么实现呢!谢谢啦!

网友I:
应该可以的,伺服比变频器更精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是可以作为定位用的,精度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要求的。

伺服电机在于电流环--力矩、速度环--力矩带动的加速度-速度、位置环三环的闭环控制,顾名思义,是一个“听话”“服从”的电机,由于其指令与反馈都是以脉冲--位置量作为基础来控制的,其作为位置控制并达到控制精度也就是当然的了。

传统的变频器是作为调速设计的,反馈与指令的目标都是对应速度的而非位置,作为定位的困难在于一是力的控制的滞后(惯性影响加减速),二是位置是以速度的积分获得,而由于力的控制的滞后,实际上速度的响应也是滞后的,那么积分后位置的获得而带来滞后误差(惯性冲量)。
实际上变频器是可以作为定位甚至同步的,国外的变频控制器很多就是定位和同步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一是力矩控制的精度(速度反馈准确,力矩响应快速)--控制器矢量控制模式,二是控制器一开始就建立位置反馈和位置控制模式,指令是以位置作为目的而非速度,速度是为位置服务的。当力矩环、位置环、速度环都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就是当“伺服”用了,但实际上由于力的控制还不能达到完全的理想化(力与惯性的矛盾,尚不能要停就停,或“停”的控制精度有限),其控制精度还无法达到伺服的水平。

在一些大功率电机,定位精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如1mm上下),用变频的成本远低于用伺服的成本,还是有很多人用变频的。

大哥分析得有道理.因为对变频器不怎么了解.听了你说才知道变频器原来有这些问题存在.

网友J:
即使增加PG板和编码器反馈,也实现不了定位功能,能做到0转速。

网友K:
变频取代不了伺服,
只是在要定位要求不高的场合有些用变频代替伺服来完成,有些高级的变频有简晚伺服功能如支持脉冲串输入,编码反馈位置等。。。

网友D:
用变频器作为执行器,用上位机做位置环,也可以实现伺服的功能。但是毕竟还是不如伺服控制器做的“地道”。另外,伺服功能不仅需要伺服控制器,也需要伺服电机的支持。普通的变频电机,没有伺服功能。

所以说,做系统还是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原则是明确的,灵活的设计方案是五花八门的。世界很精彩。^_^

在此对“精彩回复”赞一个。

网友L:
首先要了解一下伺服的工作原理,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伺服是专用电机,里面直接安装有编码器,可以用来进行位置控制。。。。。变频器一般是速度控制,所带电机是普通电机,没有编码器。不能进行位置控制。。所以,普通变频器不能代替伺服。。
但是,现在变频器有了PG卡,就是编码器反馈卡。同时有类似伺服的脉冲控制方式,此时,给普通电机加装编码器,再用带PG卡的变频器控制,就可以实现接近伺服的功能。。。我实际如此应用过,我觉得精度可以达到要求。。。。不过伺服,总有它先进的地方。。最起码方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不行.没有位置环.

上面 说的对,确实不行,实现不了

网友N:
以前用过的,可以做伺服用的
台达的VFD-V + PG模块+编码器  就可以了,不过绝对没伺服的反应这么快,扭矩也不大,关键电机的结构和伺服的有区别,不过做一点简单的定位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高端变频器可以代替伺服进行位置控制

网友O:
目前还不行,要是可以的话,它就不那么贵了

网友P:
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用矢量型变频,可以的

网友Q:
说变频可以代替伺服的朋友,有没有做过实际应用呀?如有能否说具体的操作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