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1) 当现场应用中需要一台三相220v输出(50hz)的变频器,而手头只有一台同功率的380v变频器时,我们可以根据v/f变频器的基本原理将参数f04(基本频率1)修改为90hz,参数f03(最高频率1)修改为50hz,参数f05(额定电压)保持出厂设定,这时就可以满足现场需要。在应用此设置时,注意要将自动节能运行(参数h10)关闭,且转矩提升(参数f09)设置成0。
(2) 当g/p9系列变频器出现在某个频率区段内电机振动问题(轻微三相不平衡)时,可调整转矩提升曲线的参数设置,这时能够减轻振动或改变振动的频段;再通过调整载波频率,降低为2khz,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3) 低压通用变频器一般都具有“瞬时过电流限制”功能,即当负载过重,变频器的电流上升过快时,变频器自动降低(或限制)频率输出,而这种情况在某些使用场合是不允许发生的自动降频运行的情况,只能将这种功能关掉;为了保护电动机和变频器,通过参数设置尽量减小突变电流,如将f09先设成0.0(也可先设成2.0再比较两种设定电流的大小),节能运行关掉(h10设成0),为了防止恒转矩负载低电压启动时造成过电流,我们还要选择合适的加/减速度曲线,如将h07设成0。
(4) 当变频器出现“ol1”报警时,直接解决为调整过载的动作值(不建议使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能起到过载的保护作用,我们可调整参数f09设为2(风机的合适点为0.1,水泵的合适点为0.8; 一般设为2时电流要比设为0.0时要小),另外将节能运行关掉(参数h10设为0)。
(5) g/p11系列变频器在拖动大惯量负载时,很容易报ou2恒速过电压故障,适当修改减速时间参数f08,制动转矩参数f41设成0,节能运行参数h10设成0。
(6) 在希望设备以点动频率输出时,注意要先将jog—cm置为on,且在jog—cm变为off之前,置fwd—cm或rev—cm为on,设备才能按c20参数设定的点动频率运行。其特点是:在设备点动运行(无论匀速、升速或降速)期间,即使jog—cm信号为off,变频器点动运行的状态按给定的run、stop信号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