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我用MCGS  6。2软件对无纸记录仪进行设备组态时出现了两个问题:1  无纸记录仪带RS485口,不知该用设备管理器中的哪种通讯设备    2   无纸记录仪型号:XSR70 ,但是设备管理器中没有这种设备。请高手相助!

网友A:
1、应该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面再添加一个485的子设备。没有这种设备就得自己编驱动或者定义好通讯格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面再添加一个485的子设备。没有这种设备就得自己编驱动或者定义好通讯格式试试。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