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请教大电容放电方法

网友A:
在电容上并联大功率电阻或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B:
大功率地水泥电阻。

网友C:
在它的两个引脚上,接上一个电阻。要放电快,电阻值小些。(时间常数τ=RC)

网友D:
使用灯泡放电效果好,并且比较直观。

网友E:
支持6楼,如果求的是“快速放电”,我想上铜丝最恰当不过了,就是有点怕怕啊!

网友F:
一般电力电容现在内部都并联了放电电阻的

网友G:
不要用铜丝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支持6楼,如果求的是“快速放电”,我想上铜丝最恰当不过了,就是有点怕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