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川60 7.5KW无显示

楼主(2011-01-05):
请教咸工:另有一台佳川60 7.5KW变频无显示.查开关电源24V只有18v,5V电源只有3.5V.但是查不出有元件毛病.请咸工和各路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有问题找我解决
广州鑫恒电气设备刘工13450295609

网友B:
查一下反馈吧,还有个别元件有变质现象!
以前有碰到电压偏底,是一电阻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