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本人现有一台三菱F500型55KW变频器,原先整流模块炸了,把模块换好,用万用测量各部分未发现问题,串灯泡通电试机,通电后显示E.UVT,低电压报警,按复位健后显示正常,用端子运行,马上报E.OC1,再次测量输出模块,没发现问题,触发及关断都正常,给板单独供电,上电报E.UVT(那两个测量母线电压的插头已用线连接),复位无效,找不到原因。因对这款变频第一次维修,一下找不到方法如何让主板工作起来,如何把那些检测屏蔽掉,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帮你
广州鑫恒电气设备刘工13450295609

楼主:
谢谢二楼刘工的好意,我在福建,这么远不方便,有没什么方法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这么冷静,难道大师们都放假回去过年了

网友B:
F500的预充电电阻比较小,不能串灯泡上电,否则灯泡压降太大,预充电充不满,会报欠压

网友C(2012-05-22):
本人现有一台三菱F500型11KW变频器,运行马上报E.OC1??那位先背告知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