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我厂有台数控设备,系统为三菱E60 CNC,有二台伺服驱动器,分别为MDS-R-R2-6060,MDS-R-V1-60。前些时候突然出现显示器无显示。经查是24V 电源只有4.9V,更换电源以后,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但出现Y03报警,内容为放大器未安装。检查发现X轴电机编码器连接插头损坏,因没有配件,维修人员将编码器用导线直接连接,但开机依旧报Y03,而且MDS-R-V1-60伺服状态指示灯不亮,请问如何判断故障部位?是否是因为编码器故障而引起的?

网友A:
我帮你
广州鑫恒电气设备刘工13450295609

楼主:
这位老师可能比较忙,一直没有回复。我把故障处理中的情况简单向大家汇报一下:
1.状态显示器不亮,为控制电源线接触不良所制,连接好后能正常显示。
2.报Y03故障,查资料可知:[Y03 MCP   XYZ]――伺服驱动器未安装

  现象:实际情况是伺服驱动器已安装,为什么会出现这类报警?

  分析和处置:

  1. 各连接电缆未插紧,将各电缆拔下后重新插紧。

  2. 某条电缆有故障,更换电缆。

  3. 上电顺序不对。应该先上伺服系统电,最后对控制器上电。

  4.驱动器的轴号正确设定. 或终端插头未连接.
通过插拔有关插头,报警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