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对于一个新手,看到继电器电路那密密麻麻的线路脑袋就大了!那个紧张啊,想到就怕。所以特地 请教各位老师父有什么高招,面对继电器电路有什么好办法决绝它。

网友A:
没有什么的 就是将图纸看明白,逻辑搞清楚。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主要还是要搞清逻辑关系~!

网友C:
从最简单的电路开始,先熟悉原理图,再熟悉实物图。

网友D:
首先就是,不要紧张;
理清继电器间的动作关系,一步步看是如何动作的,可以用笔记下分析过程。

可以先看教材上,有工作原理说明的图纸。

网友E:
最好是照着图纸检查

网友F:
看图纸及用表量每一回路的通断

网友G:
理清逻辑关系的确好重要,还有的就是:自动化是一个理念,机械都是几个或者几十个动作在重复,理清那些动作和这些动作所需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逻辑关系>就行了.值得要提的是,这些条件必须合理,而合理的首要条件是:安全第一

网友H:
1.  了解设备的生产过程;
2.  了解设备的各个部件及其功能;
3.  对应各个部件都会有一个典型的控制电路,再从中找出其基本电路- 不管多复杂的电路,都是由基本的控制电路组成的,大概有全压(单向、正反转)启动、降压(星-角、电抗器、串电阻)启动、制动(机械式的、能耗、反接)、变极调速等。
4.  然后从生产过程中分析其每个部件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和它们互相之间的联系,就可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5.  继电器-接触器电路多为顺序控制,将部件之间控制的转换,是采用时间、行程、温度或是压力来实现的搞清楚也就差不多了。

特别提请大家注意:换新的也需要搞清楚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吧,到底需要换的是什么?总不能说把整台机器都换了吧。其实,搞维修的都应该有这个意识,就是解决问题是根本,能换小的就不换大的,如一只接触器,有主触点锈蚀了您就换它,保证老板也高兴,您也学到了东西。

网友I:
直接换新的

网友J:
先把图纸看懂,再理清逻辑关系!

网友K:
11楼老师给总结的很好。

网友L:
结合机械动作,逐步排查,错小故障点。对照图纸解决问题

楼主:
直接换新的?主要是要弄懂它,尤其是新线路不可能有点小故障修不起来就叫人家换新的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我是在机械厂帮人家配柜子和售后服务,之前的全多是继电器电路而且人家留了一手,图纸本身就是矛盾的更别说要跟线路配起来。更遭的是有些客户会叫外面的来修,修不好反而拆得一塌涂地头就更大了这还叫人杂修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理清逻辑关系的确好重要,还有的就是:自动化是一个理念,机械都是几个或者几十个动作在重复,理清那些动作和这些动作所需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逻辑关系>就行了.值得要提的是,这些条件必须合理,而合理的首要条件是:安全第一

网友N:
11楼老师给总结的很好,关键是熟悉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