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大家知道电流走外皮,1平方走11个2平方走不了22个 所以  4平方+16平方大于20平方
有人说4平方会烧? 那你大可放心不会烧,电线就像水管两端压力固定粗细水管会自动平衡
水流粗得多细的少 比方鸟站在高压线上为什么不会挂  鸟身上也走电流但鸟身上电阻大电流当然走
高压线 如果让鸟两腿间的高压线变细 会怎么样???鸟身上的电流就会变大  达到一定程度鸟也会挂掉
所以说并联可以  载流量会加大  但成本会高 小面积用用可以 建议在三相电器上使用

网友A:
我咋就感觉楼猪脑袋缺点啥的,不想想有偏流影响啊!

楼主:
偏流对并联有影响吗? 会单烧4平方吗 你还没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偏流对并联有影响吗? 会单烧4平方吗 你还没懂
不是烧4平方,是烧16平方的,
你量一下电阻就世道了!

网友B:
其实楼猪真的是很笨,还自以为是,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C:
感觉两根线发热都很厉害

网友D:
学习一下。。。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E:
除非这两种导线的材质完全以样,否则是不能并联使用的。

网友F:
不敢苟同/也不懂

网友G:
16平方线会先烧挂掉~~

网友H:
有没有在这方面做过实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6平方线会先烧挂掉~~
何解?如果用同一材质同一长度的线就不一样了。

网友J:
呵呵!这个问题前辈高手早就回答过了!
大家不都喜欢用欧姆定律来分析吗! 那么导线电阻R=ρ* L/S,两根导线并联在相同压降的情况下,可以去算算一根4平方+16平方和一根20平方的电流有什么不同!注意是同长度和同材质!
应该在同长度同材质的情况下,理论上一根4平方+16平方 和一根20平方的电流是一样的,每根导线的电流也是按截积比例分配的!看看每根导线走的电流是否超过安全电流,如果没过载,实际上导线中的交流电还有趋附效应,两根并联更利于散热更利于导电!
大家还是分析分析吧!实际工艺操作中,由于数量级和规格不同的关系,导致R偏差很大,造成你们所说的偏流是有可能存在的,实际操作中最好选择两根同材质截面积相同或相近的电线电缆,安全才有保证!

网友K:
在实用中,有两根导线并联的情况;通常是同型号、同规格的导线并联;
前面的回复,已对并联使用的情况,进行了讨论。

网友L:
这么多的评论!只是评论 你们做过实验吗???我这就有这样的例子,铸造企业一台电炉350KW 电流600A左右,开始用185平方电缆,经测试发热严重,之后并联了95平方电缆,经测试,两条电缆完全在允许温度下。青岛大门铸造有限公司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6平方线会先烧挂掉~~
何解?如果用同一材质同一长度的线就不一样了。

16平方与4平方肯定是16平方的内阻小,这样其经过的电流会大.

网友M:
线截面不一致的并联,从来没有正式的用过,临时的用过,但同截面的(同一盘电缆)做并联使用的情况一直在用。这个很安全。也就是说“1+1”比“2”效果好,而且还成本低。

网友N:
动下手,不就知道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呵呵!这个问题前辈高手早就回答过了!
大家不都喜欢用欧姆定律来分析吗! 那么导线电阻R=ρ* L/S,两根导线并联在相同压降的情况下,可以去算算一根4平方+16平方和一根20平方的电流有什么不同!注意是同长度和同材质!
应该在同长度同材质的情况下,理论上一根4平方+16平方 和一根20平方的电流是一样的,每根导线的电流也是按截积比例分配的!看看每根导线走的电流是否超过安全电流,如果没过载,实际上导线中的交流电还有趋附效应,两根并联更利于散热更利于导电!
大家还是分析分析吧!实际工艺操作中,由于数量级和规格不同的关系,导致R偏差很大,造成你们所说的偏流是有可能存在的,实际操作中最好选择两根同材质截面积相同或相近的电线电缆,安全才有保证!

同意!
多根电缆并联,更利于散热。
只要能够控制最大温升,1平方带100个电流,也无妨吧。呵呵

网友P:
仿真软件的结果。
电流几乎是正常分配的。
但两根线的话,如果电流太大了有一根线儿掉了的话,后果就可怕了....
而且接点接头也多越不安全。
曾经用50mm2的线走180A电流,那些线热不用说,那些线还在发抖得厉害.....

网友Q:
对于电线电缆并联的基本要求:同等型号和性能参数的电缆方可并联

网友R:
哈哈 楼住   脑袋被驴踢 了

网友S:
楼主不懂装懂,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