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这种小轨道么?

楼主(2011-01-06):
请看附图,工件从斜坡上滑下,被挡片A挡住。处理完毕后,电磁铁B使A缩回,工件继续下滑。
估算工件撞击A的力可以达到5公斤,恐会损伤磁铁。
为此考虑在C处增加一个什么东西,替磁铁承受撞击。比如一个小轨道或者套筒,让A在上面滑动。
但是A的行程只有6毫米左右,所以这个东西就得很小。
不知哪位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机械设计不是凭空想象,就这么一个图,你想要怎么呢?这说得清楚么?

网友B:
加个套筒就行呀,可以把B的距离拉远点,这样套筒就可以加工长点,与行程多少无关。

楼主:
抱歉我没说清楚。不过我已经想出来了,只要在C点放个轴承就可以了,它来承受撞击力。当然这样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力到B上。但是由于C比较靠近A,所以到B的力已经小得多了。
加套筒对话,B就可以完全不受撞击力,当然会更好。不过由于套筒是滑动摩擦,所以会要求B的力气大些才能拉动A。

网友C:
那加两个转承不是更好,位置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与套筒的作用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