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机用变频

楼主(2011-01-06):
今天一个客户问,绕线式电机能不能用变频器起动,需要注意点什么。变频器一般带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线式电机还是第一次听说,大家有没有应用的经验,来说说啦。谢谢!

网友A:
绕线式电动机可以用变频启动,把绕线电动机的转子出线短接,其它跟三相鼠笼电动机一样。

网友B:
把绕线式电机的转子输出端短路,转子就和鼠龙电机的转子一样了。所以用变频器控制即可。但是要注意线绕电机的定子线圈绝缘等级是否F级以上,如果不是,变频器的输出最好加正弦波电抗器。另外变频器控制线绕电机还要注意冷却问题。

楼主:
正弦波输出电抗器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平常用得那个输出电抗。

网友C:
正弦波滤波器成本太高,输出电抗选型合适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接正弦波滤波器以后,电机的供电波形就是比较平滑的正弦波了,类似工频的正弦波波形。这对电机的定子线圈绕组的绝缘等级要求可以大大降低。否则,必须要更换电机绝缘等级,选择F级以上的绝缘等级,以保证电机的供电安全。防止高频噪声对电机绝缘的损害。

这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许多旧电机的改造,变成调频调速以后,电机损坏,拆线圈看,漆包线上有小圆孔,都是被变频器输出的高频波击穿的。

网友D:
看来大家都说得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