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如标题所问,设计的电机正反转程序,在中途暂停。
在取消暂停后,电机按之前的运动轨迹继续执行.
这种暂停功能,怎么编程?

网友A:
触发暂停后首先保存输出的数据,然后复位输出
取消暂停把保存的输出数据再传送到输出继电器

呃,可能比较麻烦,希望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中断程序貌似可以
不过具体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