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我的是旧设备,用的是欧姆龙C20-CPU84E的PLC ,里面有程序,但上机就不行,故障灯也不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池没电的,造成程序丢失了,我想用pro15编程器重新写入程序,但不知道如何写入,放入空的EPROM写的话,把开关打到2,4编程器上显示四个问号然后输入程序就显示REPL  ROM故障。把开关打到1,3写的话MOV指令的地址又不够。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如何用PRO15编程器写入C20plc的EPROM里面-----打死我也做不到。

plc 是不是坏了,只要看run灯能不能量。不能就是坏了

网友B:
只能写入PLC  RAM内;
EPROM是要烧录器的;

楼主:
谢谢,RUN灯是亮的,故障灯不亮,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呢?

网友C:
程序没了故障灯一般会亮的

网友B:
RUN亮说明程序还在运行,那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我同意五楼的说法。

网友A:
趁着RUN还亮,赶紧读出程序备份,以后用的着。

网友E:
如果PLC的RUN灯是亮着的说明PLC是好的,程序没有丢失,我们公司 有二十多台机器,里面都是用C20的PLC,PLC一般不太会坏的,建议还是检查PLC的外围电路为妙。

网友B:
用久了后备电池要定期检查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旧设备,用的是欧姆龙C20-CPU84E的PLC ,里面有程序,但上机就不行,故障灯也不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池没电的,造成程序丢失了,我想用pro15编程器重新写入程序,但不知道如何写入,放入空的EPROM写的话,把开关打到2,4编程器上显示四个问号然后输入程序就显示REPL  ROM故障。把开关打到1,3写的话MOV指令的地址又不够。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先换上电池 你再把那个该死的EPROM直接从PLC上拔掉,然后把开关打到2,4后,在按几个按键清除PLC的几个???? 应该可以写进RAM了 但是以后电池没电了 程序还要重新写了。记得第一次接触PLC就是C20的,现在手里还有几台 都是128点的。还有几台老光洋的没手编了,还有一台老东芝的带个铁壳手编,现在都不用那些古董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