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曾经看到一本书上说电线的中心没有电是真的吗?我也知道一般电线都是单股的按照书上的说那就是说中间那股没有电是这样吗?
单根电线比如120平方给加上火线其中心点是没有电的这一点我认同,电都在表皮.但是多股线表皮都碰到表皮应该会有电怎么说中间那根没电呢?不理解?
记得当年驳接电缆线的时候师傅说过,当时50平方的电线对接其中间那根被剪掉了(比如7根就把中间那一根剪掉两头都剪了其它六相互緾绕在一起)就问干嘛剪掉了,师傅说那根没电的当时也没有再追问了.

网友A:
低频、高频、直流,趋肤效应……
具体的,我说不上了。

网友B:
从趋肤效应来说,每一根线上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坐在铁笼子中间,座椅和笼子之间绝缘,笼子通高压电,笼内的人安然无恙。
其他自己理解吧

网友C:
怎么可能哦,,去摸一下就知道了,,打不死你,,

网友D:
趋肤效应,一般是指交流,或者说变化电(磁)场.
导体,是指整个连通的导体.
有电没电,是指电场的分布.
普通的多股导线,实际是连通的一个整体导体,所以,趋肤使得中间导线没有电.但并不是说中间导线不导电.只要你不是缩小到导线中,你摸了,照样要电你.这是电场,顺着导体,传到你身上.所以要分清有电没电,摸一下有电没电,电场分布的有电没电的差别.
关于多股线.在高频使用中,由于趋肤效应太强,真正的多股线,是每股之间绝缘的.这样来保证每股的表面都导电,增加导电面积,而不是,都趋肤到总导体的表面,只有狭小的管状导电..

网友E:
看看 涨一些知识

网友F:
不可想象。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呵呵!读书的时候听过老师说过趋肤效应,当时没怎么注意!真正在工作后,在高压实验室里做电位分布实验后在知道这个东东!

网友I:
摸了照样电你

网友J:
学习了,5楼强人

网友K:
趋肤效应是针对频率相对较高的电流,如果是工频就不予考虑了。

网友L:
交流电是在导体表层通电的

网友M:
5楼说的对频率高电流分布于导体表面积,低频电流分布与导体截面积